在电路中当电感短路了,那么该怎么测那??

楼主(2009-04-19):
在电路中当电感短路了,那么该怎么测那??万用表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
直接取掉电感加电

网友:
电感的阻值一般都很小的呀,短路了还是能通电的呀。

网友:
主板中电感短路用万用便是判断不出来的,因为匝数很少
可以从其他电气特征,如外表温度,灼痕等

网友:
电感当然要用电感表了,只是主板或笔记本的电感值很小,所以要高精度的表才行。

网友:
电感的损坏形式一般是阻值变大。

网友:
电感短路了 ,就那几匝铜线,还能阻值变大 ?

网友:
从外表看,比如会烧黑或变颜色

网友:
电感的两个引脚如果不短路那才“断路”了呢

网友:
主板上电感短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网友:
在维修计算机主板时,电感短路和不短路都可以工作,没什么影响的,只要不开路就行的,如果你没什么事情做,硬要去测电感的电阻,那就要使用精密的单臂的电桥了,比较贵哟!

网友:
我听说有种方法是给此电感的电路通一个比较小的电压,看它是否发烫可以检测出来。有高手具体做过吗??能具体说下吗??比如说笔记本的MAX1711相连的电感短路了,怎么用这个方法测??

网友:
你搞错了,那是查芯片短路的方法。

网友:
还是维修专家厉害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09-05-31):
楼主的意思是测到电感对地电阻为零吧?
如果这样,就重点查跟电感连接的pwm控制器、电容、二级管什么的。

网友:
用LCR数字电桥,成本高,不实际,用代换的方法好。

网友:
电感本来就是短路的吧!阻值很小..........
电感本就是直通的,当通过电感的电流有变化时,他的阻值也会变化,用来稳定信号
如果小电感开路,你直接把直通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06):
电感是有短路的。但是确实不多。楼主说的是PwM的电感,楼上有些朋友可能以为说的是贴片小电感。

网友:
你说短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见过CRT的电感匝间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