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电阻的功率是怎么规定的那??

楼主(2009-04-19):
电路中的电阻的功率是怎么规定的那??越大功率的电阻越大吗??

网友:
是那样的,一般非常小的是16分之1W的,标准色环是8分之1W的,4分之1W的也有,上了0。5W的上面都有标注

网友:
P=UxI,就是这个公式,为了安全元件要降额使用,比如由上式求得P=1W,则采用标称功率2W或3W的电阻为宜。

网友:
请问楼上,为什么限流电阻要做的很小那??一般只有几个欧姆十几个欧姆??方便烧毁吗??

网友:
电阻串联到电路中的作用是分压,电阻值越大,分压越多。我们希望限流电阻(在笔记本电路中有一些阻值很小的,如5、10、20毫欧的,那不是限流的,是电流取样的,就是根据欧姆定律:U=IR,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到流过的电流)值小一些,这样被分掉的电压不至于影响电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