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的工作电压一般是多少。

楼主(2009-04-19):
收了台杂牌液晶显示器(OPERLENCE),没带电源变夺器,不知道它用多少V的电,想请教一下一般的15寸液晶用多少V,多少A的电就行。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一般12V-14V 4-5A

网友:
国产12V 3-4A
日本产 12-15.1V

网友:
没有带变压器,说明你收来时,没有点机器,。。。。你是按坏机器收的吗
如果收的价格很便宜还可以 要是收的稍贵了点,那你那屏要是坏的,你就赔了呀

网友:
很便易 80元
屏好坏,如何鉴定

网友:
呵呵!15寸的用12V3.5~4A就可以了,尽量选用纹波系数小的电源,不然可能有水波纹,还有配电源的时候要确认一下DC接口的极性,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先12 如果不行可以慢慢加到15看看,一定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