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八脚的10358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9-04-19):
看这个八脚的10358芯片是什么芯片??
上面: 10358
下面: 9M96
还有S24C0 ZAD9X 026
还有PIC16LC72都是什么芯片那??
芯片

网友:
都是些什么上面的,最好有图
10358会不会是LM358哦,和LM324等都是运放
PIC16L72貌似单片机芯片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