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神舟Q540的笔记本加内存死机了

楼主(2009-04-19):
机子上原来是512的。我想把它加到1G可就是不行。我看了都是二代内存。电压也是一样。咋就不能加上去呢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啊

网友:
换内存的牌子,换到不死机为止

网友:
看来神舟的机子还是跟不上其它的机型。兼容性真差。晕!!! 有什么办法能加上去呢?

网友:
如果不用原来的那个呢,直接换个2G的上去看看。

网友:
肯定是你换的内存或是手法有问题,什么兼容性差,我经常换内存也没见有问题的

网友:
换内存还有什么手法呢?没听过。我只知道都 是二代内存。接口一个就行了。

网友:
二代内存有频率的要看一下最好上一样频率的,二代的444;555;667;800的频率看一下要是不一样的话就都换成新的试一下

网友:
用三星芯片的条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