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宽屏液晶电源IC故障

楼主(2009-04-19):
长城19寸宽屏液晶电源IC在打雷时被劈掉了型号不详。仔细查看电源IC引脚电路跟SG6841差不多,于是就用6841代换有12V和5V电压输出。但是接上电路就代不起负载12V电压不断在9-15伏之间波动屏幕一闪一闪的请各位同仁帮看看指点一下。。。。。。。电源的150UF/400V的电容已经换过了电源电路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选择代换的元件不对啊

网友:
开关管是不是也坏了。它S级电阻你换了吗?稳压电路的431和光耦换下试试

网友:
要细查啊。朋友。这样修是不行的。 电源电路坏的时候一般都会烧不少元件的。比如说,0.22电阻 稳压管 光耦,开

网友:
要细查啊。朋友。这样修是不行的。 电源电路坏的时候一般都会烧不少元件的。比如说,0.22电阻 稳压管 光耦,开关管,电源IC等。。。

网友:
是长城那一个型号的,生产日期也很重要,不同时期,使用的电源也可能不一样

网友:
电阻 稳压管 光耦 431我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可能是电源IC型号不对。。。。只有找块板来换了

网友:
把光耦到SG6841的反馈中间的二极管换掉试试,雷劈容易坏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