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板,求救

楼主(2009-04-20):
大家好。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希望高手给与帮助,谢谢。

高压板是驱动灯管的吧,灯管的电压,在灯亮前后应该是不一样的。灯亮之前应该很高,灯亮之后应该比较低吧。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灯亮前后的电压是怎么调节的。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呀。搞不懂,查了好多资料头都大了。
另外,各位大虾,谁有关于高压板原理的详细说明呀,最好是关于tl494的。
谢谢各位了呀。

网友:
是受高压IC管理控制

网友:
那是不是得有反馈呀,要不怎么知道灯是点亮了还是没点亮
反馈的量是什么,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
高压板实际是就是个逆变器啊,把12V直流电压转换成1500V左右的电压,灯管工作需要1500V左右的启动电压,工作稳定电压为800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呀,但是启动电压和稳定电压是基于什么原理,而控制两个电压不同的。
例如平常的荧光灯,现在都用电子镇流器,刚启动是电压较高,而后利用电子镇流器的作用让电压稳定下来的。

网友:
大概知道了,应该是电容的作用

网友:
太深的问题咱不会,就知道高压条正接12V,负接地,控制线可从12端串接一个电阻到电压为2~3V就行,至于另外的是亮度调节线,也可从12V端接一个RC电路进行电压调节,说明一下:我这样说只是基于高压条本身的能源,但要用在显示器上,其控制端就要接在驱动板的ON OFF上了,如果懒得去判断,那就接在开机的批示灯上吧,那儿的电压一般是2~3V.

网友:
高压是由高压IC输出振荡脉冲 通过变压器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