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的问题

楼主(2009-04-20):
问个问题,如果系统能正确认到声卡,是不是就能说明声卡的供电复位时钟及与南桥的通信都正常?如果能认而无声的话这几个信号是不是都不用查了?谢谢!

网友:
如果声卡是好的,大部分出现在驱动和跳线以及接口上

网友:
声卡有数模两个供电,能认到声卡只能说明数字供电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