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散热胶后主机点不亮

楼主(2009-04-20):
我的CPU拆下来换散热胶后,重新装好就开不了机,一直在找原因就是找不到,各位朋友帮帮忙

网友:
是点不亮,还是不加电?

网友:
压U座再开机看是否U座虚焊

网友:
座子不良吧。

网友:
座子是BGA的,还是插针的?

网友:
如果是BGA的,可能是座子的事

网友:
是不是CPU没装好? 或者重新拔下内存插上后再点看下.

网友:
你换的硅胶还是导热硅质啊,上诊断卡测试一下看CPU是否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