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故障讨论帖 主板跑码,经常在跑码时死机,死机后就跑00

楼主(2009-04-20):
一块T43主板,经常不跑码,重新做了两块南桥,依然是刚做上可以正常开机,不稳定死机后,就跑00了.每次加焊南桥又可以亮,偶尔会跑码中死机然后再开就00了

更换南桥----死机-----再开机00

加焊/南桥----跑码过程中死机----再开机00

有时候跑码非常的慢,跑码基本是一侦一侦的跳 不跑码时北桥温度有点高.北桥供电正常.

劳驾有同类维修经验的讲讲看法.

更换过了北桥 时钟  南桥.

*************机器搁置几个小时后,又可以跑码,但很快死机 死机后就00了*************

网友:
列举一些T43 主板维修经验.

1、T43 主板跑00 可以正常加电,1.8v待机时正常,开机后消失 , 检查显卡1。8V 是否短路,此故障显卡坏起!

网友:
2、T43 主板外接不显示,但是外接显示器有行场信号输出,表现为黑屏, 此时不必更换小信号处理器,重点查色度信号,ATTACHED信号是否正常,更不要盲目做显卡BGA, 功放损坏会引起ATTACHED信号异常。

网友:
3、关机拔电源后,充电灯一直亮,用表测,电源口竟然有电压!检查 -EXTPWR 信号,此信号途中有漏电,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现在还是不稳定

网友:
现在的回复就是用的这个刚修好的机器。

网友:
为什么不发上来,让我们也学习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