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520 V1.4全板无复位,CPU及桥无供电

楼主(2009-04-20):
可以触发,但RST灯常亮,有时不亮,RST针有5V电压,短接有跳变,但是RST灯不变,更换电源无效,+3。3VSB正常,清CMOS无效,桥的供电是W83321G,更换无效,测量各个场管无短路现象,CPU供电是ISL6566CRZ,上不上U都无复位,不知它的上电时序,真是被难住了,还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谢谢各位的指点,此板已经修好,问题还是出在供电上,是W83321附近元件,谢谢大家!

网友:
先把网卡干掉!!!

网友:
你先查看下主板有时钟吗???然后在谈复位,如果全板无复位,那南桥坏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诊断卡上CLK灯不亮,是不是无时钟?

网友:
晶振旁有谐振电容。把谐振电容换了。看看行不行。

网友:
晶振是好的 不!

网友:
先查下时钟是否正常,看下排到南桥的复位有没有跳变,如果CPU,PCI AGP都无复位的话,南桥挂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网友:
先把桥供电修好再说,CPU供电应该没有问题,还有桥出问题可能会影响供电的。

网友:
LZ
先检查板子上的供电点是否都有正常输出的电压!!

网友:
你说的那个83321是给内存供电的  看正常不 如果正常 再看VCORE电压正常不  再看1.2V有没有 再看时钟 按顺序一步步来  那板修得多了 这种情况和桥无关的 多半电压不对导致

网友:
回楼上的,W83321G更换后无效,还是无输出.
CPU假负载上所有电压均无.

网友:
测量桥附近的32K,25M晶振均有波形.
桥的供电和U的供电是同一路吗?
除了W83321及+3.3VSB供电电路,没发现其它的供电电路.

网友:
板子上的电压都不正常哪儿来的复位》?~~~先把电压修好~~

网友:
维修第一步:先把灰尘污垢清理一下,不然怎么下手修哦

网友:
先修电压,然后再查时钟,这种板子的电压要先查内存和桥的电压,随后是CPU电压。

网友:
先查桥的供电电路把桥的供电都正常了再说复位

网友:
维修主板的顺序,电压5VSB,3.3VSB,南北桥供电,VTT1.2,VDDQ,CORE,时钟,复位

网友:
已经修好,现在可以点亮,只是测量桥的供电约是1.8V,不知正常吗?

网友(2009-06-04):
先修电压,然后再查时钟,修好了,不用管1。8了

网友:
没想到这板修了不到2个月,又回来了,还是原来的问题.一查,还是老问题,W83321G的供电电阻10欧阻值变大.
换上即好了,不知这次能用多久,
再就是,这个板上的网卡不知为何BIOS找不到了,CMOS里已经ENABLE,但是在自检画面PCI设备列表里没有.
在WINDOW下也找不到,难道是网卡也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