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纯平抖动故障

楼主(2009-04-20):
收到一款方正的纯平开机就左右抖动的厉害,并且场块处发热的厉害!把场块周围的元件换后故障一样!场志是TDA4863AJ,换场块后还是抖动!换场块时把2脚的一个色环电阻换了!(发现它有裂痕),现在还是左右的抖动!请各位帮小弟看看!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看看啊?现在是开机好像没问题!等20分钟左右还会出现!查了周围的元件也没发现问题!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我有个LG的CF-21G24也是类似的 毛病抖动几秒就抖一下  郁闷 谁能 回答 下

网友:
是不是我说的不够细致啊?大家帮帮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