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风扇报错

楼主(2009-04-20):
ibm x61风扇报错,按esc可以跳过,进系统后一切正常,风扇已换过,风扇插口附近几个芯片都换过啦,因为机器能开机,不敢随便换片子,希望各位有经验的人帮我提供一些思路
芯片

网友:
这是BIOS出错,把BIOS刷一下就可以了,T61同样有这问题

网友:
系统下刷可以吗,因为没有那样的编程器

网友:
谢谢兄弟 我在系统里升级bios 提示重启,还是报错,关机后开机没报错,又重启了次正常,又学了一招~

网友A:
我也有个X61换了风扇刷了BIOS,但还是一样问题啊

网友:
是小风扇报错

网友A:
问题是两个风扇都换过了啊

网友:
刷BIOS一般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先重设一下BIOS重启看情况如何/不行的话再刷新BIOS,要用专用编程器。

网友:
也有可能是EC没有检查到风扇的信号,如果这样只是刷BIOS的话就没有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