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20不开机,急!!!!在线等!!!!

楼主(2009-04-20):
DELL D520 不开机,但是插上电源一点待机电压都没有。而且有3。3V和5V ,开机键有3。3V,开机键直接进SMSC ,现在我这没有这个芯片。麻烦大家帮帮忙讨论下,有没有能是这个芯片坏。如果是的话,我就定芯片了。看看有没有别的可能,谢谢了,在线等。急!!!!!!!!!!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是按开机键后没反应呢,还是掉电呢。如果没反应,那对应的SMSC开机引脚在按开机键后会被拉底吗。

网友:
黄山快修
按开机键和不按开机键都一样,都是没反应。SMSC开机脚拉低。我现在就想确定一点,能不能是这个芯片坏了,或是还有别的地方可查吗?

网友:
那它坏的可能性就大多了,先换换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