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精英845GV

楼主(2009-04-20):
这板供电正常,不跑码FFFF,检查发现此的主时钟脚是空脚,怪事呀

网友:
这样也能正常吗??请问下?>?

网友:
对啊 如果正常,精英的板子就是变态啊!

网友:
不知呀~~~此板不过CPU,不知是不是它的问题,苦闷中

网友:
你量一下工作电压都有吗
都正常吗
时钟复位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