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AMSUNG 940NW显示器的数据!

楼主(2009-04-20):
三星940NW屏幕显示的太亮,图像层次感不好!有的图像都看不清,太亮了!调亮度和对比度,不起什么作用。一体板14V滤波电容鼓了,更换后还是不行呀!
有时就显示正常!
已补焊过解码板,一体板,屏电路看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请教高手下一步咋整呀?
求940NW显示器的数据呀!
(25L1005MC.)

网友:
亮度调了没反应吗?你可以测一下亮度调节的电压,看电压是否会变化,当然你要调一下亮度,这种情况多半根数据板有关。

网友:
亮度调了没反应吗?

网友:
MCU的问题。。。

网友:
板上有24系列的芯片吗。换一个空的就行如24c16

网友:
哪里有那么多虚焊的问题哦,我是一年到头也难得遇见一次虚焊的,是程序坏了,换了芯片再写过程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刷一下MCU吧,在看看屏的电压高不高。

网友:
三星显示器爱坏程序

网友:
调亮度有反应,屏幕有变化,但是效果不行!
是数据的问题吗?
我先刷一下数据试一下吧!
然后再看看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哪位有940NW显示器的数据呀!
(25L1005MC.)
谢谢!

网友:
这两天又经过测试,显示的又正常了,是不是数据的问题呀?
正常的时候无论我怎么挤压驱动板也不发生故障。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呀?
目前显示还算正常,不知什么时候就又发病?。很头痛呀!·

网友:
求940NW显示器的数据呀!
(25L1005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