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的笔记本不能开机

楼主(2009-04-20):
一台TCL的笔记本,型号就不说了,我查都查不到这个机,但是看板好像很多机都用这个板,以图片为准吧。现在的故障是开机电流0。13A,可以拆下来的那块电源板上的电压都正像,但是LTC3728的主板上的那些电源都不工作。谁修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
先补一下电源模块,说不定有惊喜呢。

网友:
不只焊过,都换过了,不行呀。

网友:
和清华同方的一款机器一样,型号好象是F5600吧,要不就是3600,记不太清了

网友:
检查下桥看看吧。

网友:
你看下右下脚有个八脚的.2951的芯片1脚有电压输出没?

网友:
他的输入脚在有个LM358上的.是19V.

网友:
已经修好,是待机控制的那个IC坏了。

网友:
可以说一下那坏的IC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肯定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