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信7300GS 256 第一次开以点亮,下次就不行了,

楼主(2009-04-20):
铭信7300GS 256  第一次开以点亮,下次就不行了,等过一些时间在测又可以点亮,当时关机在开机或复位就点不亮了,。测试卡能过26。主芯片加焊过。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坏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各路供电正常吗??

网友:
修好了,和好的显卡晶振换了就行了,两个都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