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的电容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9-04-20):
手上有这么一个全汉电源,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输出级的电容或者待机电路的电容闹的,从外观上看电容都没什么问题,想问一下,我的怀疑有没有可能,如果想测一下大电容好坏怎么测,用万用表是不是测不出来呢,谢谢

网友:
好像就是用电阻档,看看从放电的阻值变化吧。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无 电容表 那最好拿指针表测比较直观     大容量一般 可以用 1K 10K 测试 看充电过程中 表的扫动   还有最后 表所指阻值 越接近左边越好 如果阻值过小 就不能用了

网友:
关于电源有时候开的了,有时候开不了,希望能听听各位的看法

网友:
搞个便宜的LCR电桥 电阻、电容、电感测量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主的障碍没描述清楚,不好用的时候,辅助电源有没有,好用的时候各组电压正常么?稳定么?

网友:
测量大电容,如果没电容表,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
条件是串联一个质量比较好的,容量接近万用表容量的电容,再根据电容串联公式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水星的背面:谢谢你的关注。我的看法是,既然电源有时候好用,有时候又不好用,是不是说明电源的主要工作元件是没有问题的,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好用呢?问题是不是就出在电容上,因为电容用的久了可能容量就达不到标称值了,那么在准备启动电源的时候反馈电压不正确导致电源无法启动,至于你说的不好用的时候待机电压的问题,我还真没注意,那个电源放在那有一段时间了,确实忘记了当时测量的细节了,现在电源的状态是:我把几个功率三极管的散热片都给拆了,电源可以启动

网友:
测量大电容,如果没电容表,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
条件是串联一个质量比较好的,容量接近万用表容量的电容,再根据电容串联公式算一下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回复 水星的背面:谢谢你的关注。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万用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