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45GLM主板代码跑00

楼主(2009-04-20):
今接修一块顶星TM-845GLM主板开机无显示,查CPU 无供电,换电源管理芯片RT9241后CPU供电正常,开机检测卡跑00,查各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正常,CPU座无虚焊,还是跑00.。。。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跑00就是CPU还没有工作,IO坏也会跑00,电容暴也跑00(我就修过这样的板),还有CPU座空某一脚也跑00,CPU没有复位也跑00,很多原因的

网友:
换下IO看工作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刷BIOS,拆下COM口芯片,到专题区有专题

网友:
I/O换过了,还是不行,再刷BIOS试一下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