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6600请帮忙看下测试结果

楼主(2009-04-20):
GF6600小花,256M PCE-E 16X 的,不会看测试结果,是不是A C区都有问题的,另:如何分A区 C区,是不是说A区显存问题是水平花,C区显存问题垂上花呢,不知有规律没?请指教,谢谢!
图:

网友:
MATS4。78测的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212468     32899319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73387      5264693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0 C37
Read    Error Count: 285855
Write   Error Count: 38164012
Unknown Error Count: 0

MATS6测得的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256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32506339
FBA[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18089524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0 C37
Read    Error Count: 302273
Write   Error Count: 5029359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都是 只有1个数据位出错 小心加焊下 U11  U7 (仅供参考) 还是等高手确定一下再动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里有mats4.78怎么用的教程,还有就是怎么看是那个显存出问题呢?
有高手帖出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