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v800d-x 跑c2

楼主(2009-04-20):
出发后过c1 过d3 然后跑到c2不走了
供电正常 bios刷过 桥按过不虚焊 座子不虚焊 其他电压正常
现在是在没办法了
来求助 请大家帮帮忙

我的板终于修好了,经过从头到尾的检修始终没修好(桥都换了)总是跑C2,无奈之下丢到一边不修了,今天正巧过来买CPU的看板支不支持,我突然有了换CPU的想法,找出板换了个2.4跑过了C2亮了,做系统一切正常,原来这款板不支持2.0以下的CPU,此问题请大家切忌啊,

网友:
内存不过,查内存供电和时钟吧

网友:
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9p933df换过了 IO也换了 bios也刷了 就差ICS 953008BFLF 没换了 我这换下试试 晶振用换吗

网友:
就差南北桥没换了

网友:
ad线也量了阻止一样
排阻也量了都一样

网友:
谢谢啊
我换下晶振试试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晶振也换了不行啊
我都头晕了没办法了

网友:
看来不行真的换个桥试试

网友:
除了换桥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请大家帮帮忙想想还有没有办法
小弟在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