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鼠标接口坏

楼主(2009-04-20):
一块845GL顶星主板鼠标接口坏,刚开始测阻值不正常,后换接口阻值正常但ps/2鼠标还是不能用
因为我是新手,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阻值正常,那供电正常吗?
供电正常的话就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再看看0欧母的排阻

网友:
如果是IO问题,这样,有得换么啊?

网友:
看看接口后面的排阻排容有没有坏。。。拆掉扔了即可。。。线路上面的电子原件都没问题。。那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回4# 如果是I/O坏的话,那是肯定有换的,只要找到可以替换的型号

网友:
先查主板鼠标插口有没5V电压 查保险 在其他

网友:
排阻,排容都换了,最后是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