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上不了1.73以上的CPU

楼主(2009-04-20):
来台IBM T43用1.73以上的CPU就蓝屏,用1.6以下的cpu就一切正常,bois己刷过故鄣一样,没思路了,高手门请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
可能是CPU插座不行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可是用1.6的很正常啊

网友:
没办法了,只能试试换北桥,结果OK了,真的想不到

网友:
这样也能OK?

网友:
是换北桥915G么,换一个成本要多少啊

网友:
还没听说过这样就能上1.73的CPU了,学习了.

网友:
没听说过,这样也可以的,感觉焕个CPU应该会好的吧,可能兼容问题?

网友:
北桥915G 50元,CPU没换北桥之前己换几个了故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