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3pta

楼主(2009-04-20):
老板子,上图拉丁的370接口主板,我看见之前板子被人换过电容,客户说不稳定容易死机,我看见上面电容又鼓包了,所以直接换之后点不亮,cpu主供电只有1.3到1.5的样子,不晓得哪里查,请教了

网友:
查下供电管及供电IC,一般有1.5伏也不算低呀 不过370的好像要到1。7左右,用假负载测下复位,时钟都是好的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