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300GT无显示,开机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09-04-20):
讯景7300GT无显示,开机报警,一长两短!

测好多电容短路,,GPU上的小电容也都短路了,太多电容短路了,不好下手,(红色圈为短路元件)

不知道7300GT有没有传说中的C,,,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GPU可能存在空焊  如果电压正常先加焊,这批卡显存也易坏

网友:
GPU可能存在空焊? 会引起这么多元件短路吗?

网友:
不是短路了,GPU的内核的对地阻值很低的只有几欧姆,用蜂鸣档会叫的,你最好通过电压来判定,或者开机就断电。

网友:
肯定是GPU,我加焊几张了,祝你好运

网友:
大电容也会这样吗?

网友:
不一定都是cpu 空⊙﹏⊙b汗 , 也可能有大电容击穿了

网友(2009-05-30):
正常显卡上的元件很多都是低阻的!近似短路!刚修的时候也走了很多弯路!不要被万用表骗了!自己玩自己!

网友:
查供电,如果正常加焊GPU 加焊GPU后如果花屏显存就得换掉了,我昨天刚修到一模一样的6张卡

网友:
看来显存存在批次问题哦~

网友:
GPU可能存在空焊,加焊一下。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显存那里有啊

网友:
你要什么型号的?

网友:
GPU的内核的对地阻值很低的只有4欧姆,对地阻值0欧姆或1欧姆GPU就坏。

网友(2009-07-28):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收到一张和你一样的卡,测量结果基本也是一样
很多地方都对地短路
通电无显示
5秒钟不到,整张卡热得通透
看显卡背面,应该是加焊过了
明天再搞....

网友:
LS的你那快已经报废了

网友:
是的,报废了

网友:
和我手里的一模一样,小花加了下显存倒大花了。。。这显存还不好换

网友:
显存那有卖?BGA的新买的有植珠吗,知晓的请帮忙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