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通用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9-04-20):
刚才接一台笔记本开机屏暗,拆机检测,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换了个19V的通用高压板,开机灯管正常量了,可是关机了屏是白屏就是说灯管还没灭,必须拔电池或拔电源,灯管才能灭了,各位师傅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的是这种高压板

网友:
开启电压没接对。如果不知道可以接屏上的3.3V

网友:
查查3.3V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高压板就3个引脚 vcc on/off  gnd 你说的开启电压是接在那个脚上的?

网友:
就是 on/off 啊
你接的应该是待机就有电压吧?

网友:
on/off 这个

网友:
接错了吧,关机的时候测量一下ON/OF。是否还在处于开启状态`,,,换个信号位置接。

网友:
从主板上接个3.3就可以了,接在控制脚上

网友:
从主板上如果接不对的话,就会出现白屏,最好还是从屏上接个控制信号

网友:
你一定是接待机电压了  换个工作电压就行了

网友:
地随意,12V也可以随意接,哪怕接隔离保护电路,只要ON/OFF不接3M就行了,你肯定是接到3M上去了,屏线插口附近,有VCC3B  3P 都可以接的,仔细找找!

网友:
19V通用高压条应该是以下的脚,19V 5V  GND三个脚,楼主说的美错,只有三个脚,如果你的屏供电是5V的,就接屏线的5V,这样关机就不白屏了,如果屏供电是3.3V,就不能接屏的供电,你在主板上找个5V的电压,但该电压应该是关机没有电压,开机就有5V的,你查查电源模块的脚定义应该找的到得,如果找不到就找光驱接口或者硬盘接口,上面是有5V的,不管光驱接口或者硬盘接口的5V都是关机没有,通电才有的。

网友:
从屏供电接线做开启电压就行了。不管屏供电是不是五伏都行的

网友:
高压条的开关电压有3V就工作了,电源是9-20V,关机白屏的话你接的这个3V电压肯定还有,不受控的电压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要开机才有的3V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控制信号没有接对!!

网友:
高压板的分别是主供电19V,开关控制一般是3V,亮度调节0.9V--3V,还有地线。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开关控制在关机时也是高电平,所以灯管一直是亮的

网友:
开启信号错了吧,我换的也是你这种,3.3/5V接高压条开启信号,高压条上标的好象有吧~~~

网友:
加个三极管倒向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