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d1-tmx/s 主板点复位才开机

楼主(2009-04-20):
asus p5gd1-tmx/s 主板能通电  不亮  只有点下复位才能点亮。。。怎么回事呢

网友:
查一下主板自动复位电路

网友:
从那里开始入手

网友:
南桥
32K
先把BIOS刷一下~
这个是ASUS给同方 方正等OEM的

网友:
恩 我去试试

网友:
刷BIOS OK 了   谢谢十三天

网友(2009-09-03):
恩  今天我也刷BIOS修好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