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050N打印机没24V输出

楼主(2009-04-20):
联想LJ2050N打印机没24V输出!量得只有10V!
量过K2717没事!可电压不知怎么量!有精经的朋友帮个忙!

网友:
你换个431和光耦。

网友:
可电压不知怎么量!
-----------------------------------------------------
这个是带220V交流电的,如果不是熟手(至少也要懂点基础来在动手吧)还是拿到修理店搞吧。

网友:
先测量 中间的大电容 有没有300V电压  如没有换该电容  如果有300V电压 换左边两个小电解 整流管 稳压管  如都是正常的  还没解决问题就查431和光耦电路

网友:
出现电压过低的原因是因为电阻和光电耦合有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