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返修台

楼主(2009-04-20):
废旧的vcd机壳,两个温控器,2000w电炉,2010e风枪,幻灯机镜头调焦装置,加上一些铜铝成本不超过300块还算便宜,试做了几个815的南北桥,只做坏一个(不跑码),成功率还可以,板子看不出有变形

网友:
温控器和我的用的差不多。100来块钱的

网友:
温控器不用钱,厂里面拿的

网友:
这个固定风枪的支架 哪里搞来? 自己做的?

网友:
有点像铁板烧 呵呵

网友:
铁架子是怎么做的?   还有铁板是不是随便都行还是在什么地方买的?

网友:
固定风枪架子是以前diy投影机留下的镜头调焦架改装的,铝板参考张老以前的建议用来匀热和固定主板防变形

网友:
确实不错,不我的强。我自制了一个话了800元。

网友:
aaaaaaaaaaaaaaaa

yzz163 -30 警告一次,在发现水帖将删除你的ID!!

网友:
asssssssssssssss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louzhu .....ye ......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就是找不到架子,不知道楼主方便帮我找一个嘛

网友:
你们这种,有点风险呀,我的是5860做起来感觉就不一样

网友:
炉子上面那个用什么材料??导热性能怎么样

网友:
请问LZ用的铝板 长X宽X厚 是多少啊,用铝板加热好慢的,升温得20多分钟,很耗电的

网友:
我也很想自己做,买的话要5000到16000元不等,最好能有现成的资料,这样成功率大些

网友:
一定很耗电.但价格真的很便宜哦!

网友:
的确很实用啊

网友:
这样成功率是多少?

后面的万用表,跟我最初的一样,哈,,便宜。

网友:
铝板是30*20cm,主板pcb升到120度大概要十几分钟,加热时间长也有好处(主板加热温度比较均匀,不易变形),成功率高不高很难说,要靠大量的试验和个人操作经验,我现在上加热都是用人工模拟曲线,加个带曲线的温控就就好了,不过要增加几百到上千的成本,830B是比较差劲,不过对我来说够用了

网友:
晕了
我也想自己做个,可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网友:
我自己也在DIY一台BGA返修台,,因为想做工好点,,所以得搞几天,慢慢来
过几天给大家发来秀秀
别吐我口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