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KC 775CA显示器电路图

楼主(2009-04-20):
急、急、急、转修机行幅宽,不久烧行管,换新行管1小时又烧。

网友:
先测下行电流。把二次电源的人、滤波电容换了。行激励变压器的电容换了。在看看行流多大。在不行。换包

网友:
谢谢!主要是此机没有图纸,修采显还是第一回。这个现象开始我也只是听用户说的,是转修机,到我这时无光栅,测行管已经烧了,用户说是别人刚换的只用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干脆把行管装上试机。。。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枕形失真,行幅很宽不可调,场幅可调。R363A烧焦,无法看色环,现在的阻值是170欧左右。(那位兄弟有此机图纸提供先谢谢了!)

网友(2010-02-05):
1772ED惠科775

网友:
枕形失真,行幅很宽不可调,说明是枕校电路和行幅控制电路有问题。断开枕校线圈,看有无变化就能确定故障范围了

网友:
重点检查TIP122和复合阻尼管,还有枕校线圈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