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不升压故障

楼主(2009-04-20):
一美格17  CRT    型号777NS      2次不升压  升压管G级没电压  换过行场IC   高压包   行管  升压管   都不行   请哪高手近来看下

网友:
查查信号识别启动了没有?

网友:
信号识别来控制G级脚的电压吗

网友:
二次电源管到行场芯片中间还有两个小三极管你看看他们坏没坏

网友:
没有  我换了  一个C级12V   到B级过了个2.5K的电阻   B级电压几乎没有      还有个还有个C级接地的   E级都是输出的   电压有0.01V   很小

网友:
看看行场IC输出角,有没有波形。没有波形的话查查CPU电路

网友:
看看有没用高压保护

网友:
TDA9118的25脚不能超过6V

网友:
应该没高压保护的   9118  25脚只有0.08V很小呀 怎么回事    修的头都大了  没思路了

网友:
TDA9118 16脚呢是否超过2.1V

网友:
1 H-SYNC 行同步脉冲输入                     0.36v
2 V-SYNC 场同步脉冲输入                     0.02v
3 HLCKVBK 空脚                                     0.13v
4 FC1 行滤波                                            6.27v
5 PLL2 行锁相环滤波2                            2.67v
6 CO 行振荡外接电容                              0.08v
7 HGND 行接地                                          0
8 RO 行振荡外接电阻                              1.43v
9 PLLIF 行锁相环1                                   1.44v
10 HPOS 行相位滤波                                3.83v
11 HVFOCUS 行场动态聚焦                    0.08v
12 HFLY 行反馈                                        -0.02v
13 HREF 参考电压输出                            7.89v
14 COHP 接地                                             0
15 REG-IN B+控制环路调整入                   3.7v
16 SENCS B+开关电路检测                         1.04v
17 HEHT 高压检测自动行幅补偿                  5.13 v
18 VEHT 高压检测自动场幅补偿                 3.24 v
19 VRB 场滤波                                           1.89 v
20 AGCCAP 场锯齿波发生器AGC滤波       5.26 v
21 VGND 场接地                                          0
22 VCAP 场锯齿波发生电容                        3.41 v
23 VOUT 场输出                                          3.47 v
24 EWOUT EW抛物波输出                          3.87 v
25 XRY X射线保护                                       0.02 v
26 HOUT 行输出                                           2.43 v
27 GND 地                                                       0
28 BOUT 空脚                                              11.3 v
29 VCC +12V                                                11.5 v
30 SCL IIC总线时钟线输入                           5.03 v
31 SDA IIC总线数据线输入                           4.94 v
32 VDYCOR 空脚                                        4.83 v
和9118差不多

网友:
跑一下G级到振荡块所连接的线路,有电阻或是推挽放大管损坏

网友:
16脚  只有0.4V   晕

网友:
行场芯片,借电正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