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ON高压烧毁主板

楼主(2009-04-20):
可以看到两个电阻一个电容烧分黑了。
两个MOS发热严重,下了下来。找不到这个 型号。
st c540 看到这些。
应该是给 PW-ON供电的吧。。被我接了高压电直接把电阻击穿了。。
5Vin,GND,3.3Vout
手上没有这个MOS,有人知道用什么替吗?

网友:
是在PW-ON旁边的吗??那MOS应该是南桥旁边的,是稳压管来的........

网友:
我那两个电阻个换上了,电容没管。两个MOS能接上了。
接上atx 电源后。
那两个MOS很烫,查了Vout,就0.8V
主板就supox k8m890
两个MOS就PW-on上面的
找不到图,手机坏了。拍不了。

网友:
atx电源接上后。那两个MOS就发热了。。应该是5vsb 供电。不知我直接加个5v 转3.3v 的MOS可否行得通。

网友:
应该是5VSB,换个试试

网友:
换了那两个MOS
,还是不行,一样发热,检查了一下.两个MOS输出的两个电容短路了..
吃完饭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