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10开机黑屏!正常进系统。

楼主(2009-04-20):
现在手上没有代用屏试机。。正常开机。排线正常~~就是黑屏!不接数据线白屏~接上就全黑!有时全黑屏时会出现白花~(黑屏的四边开始慢慢一点点变白)请问这情况确定是屏问题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DOS~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怎样测屏的数据?!20针的数据。

网友:
1,VCC
2,VCC
3,GND
4,GND
5,R+
6,R-
7,GND
8,G+
9,G-
10,GND
11,B+
12,B-
13,GND
14,CLK+
15,CLK-
16,GND
17,NC
18,NC
19,GND
20,GND

网友:
你这个情况屏的可能性大于显卡

网友:
屏数据有!定了个新屏~回来装上再贴上。 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九成是屏坏了

网友:
换新屏搞掂!其实我想是屏的哪个心片烧了。拿个屏再去送修。

网友:
我的经验点怎么那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