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O有代用品吗?

楼主(2009-04-20):
我有一块INTEL 865PE,IO烧手,型号是VS312AK,我试了试其它英特板子上的IO,均不行,主要是不能触发,那么我想求助各位大侠们,这个IO有代用品吗?这个IO是不是管触发的?十分感激!!
求助
Intel

网友:
我真的服了。
你说了半天都没说IO的型号。如果说不上来可发图片。不过我建议你先不要急着动手修,先学习点基础了在动。

网友:
IO的型号是:PC87372-IBU/VLA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

网友:
能忙我看看吗,这种主板我已经见到两块了,都是这种情况。
我用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网友:
嘿嘿,我手头买了有不少这种型号的I/O,好像这种I/O用得比较少,但是我碰到这种型号的I/O的板子都I/O坏的,暂时还没发现哪种I/O可以替换它的,LZ还是去进点货以备不时之需吧

网友:
是吗,那这种板子不是死透了吗,不过我还是感谢你能回复我的贴子

网友:
楼主,发的图我放大了都看不清IO上写的什么,你最好还是用原型号代换吧,INTER原厂的板最垃圾了,最不好修了,,,

网友:
你有原厂芯片47M172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枫叶漂湘 我也知道不好修,但是我要是有原厂的IO换就不用在这里发表了。
天一维修 47M172没有,INTEL板子到是不少,能用的没有,都是其它的型号的,不过这个型号我会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