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帮忙看一下哪颗坏了(有图)

楼主(2009-04-20):
这是双面内存

网友:
急呀.怎么没有答呀.

网友:
如果是双面的话第二面的第四粒,如果是单面的话就第四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大哥

网友:
新问题又来了.原本512两条都有颗粒坏.然后从一条单面的256拆下颗粒换上去.但是有一条变成256.另一条正常..这是什么回事呀?

网友:
第四粒 换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好了。不过另外一条变成256

网友:
问一下楼主用啥测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C:

apacer的.

网友:
学习了!。。。 我再回去看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