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8500GT-GD2 冰封骑士 帮忙看看

楼主(2009-04-20):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67182464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718246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00    16795616           0           0
C00    16795616           0           0
C00    16795616           0           0
C00    16795616           0           0

加焊GPU后正常,谢谢论坛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哪颗显存坏?

网友:
哪位高手帮个忙啊,分析一下啊。

网友:
这个情况只有一个点坏的,我这个首先加焊GPU,估计9成会好。不信你试下子。

网友:
先加焊M5,再加焊GPU

网友:
主要先加焊gpu,然后不行在看看显存?》

网友:
先测所对的C00第一个数据脚然后再确定是不是GPU引起的虚焊或者显存损坏
重点查M6

网友:
谢谢各位。加焊M5,M6没有效果。加焊GPU现在不花了。很正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