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20):
我的IBM x30开机5个指示灯亮了一下后其余4个马上熄灭,只有电源指示灯常亮,手摸南桥芯片部位高热(80度左右),南桥为FW82801CAM,本人是维修医疗器械的,没有笔记本点位图,也不熟悉怎样测试南桥的好坏,请高手们帮忙,是不是南桥芯片短路,怎样测试

网友:
1.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2.USB数据线对地短路。
3.温度太高。
不全的楼下继续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应该是MAX1845坏了。。在键盘下面。。你量一下那个电感。应该是L14有电没有。如果没电就是1845坏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