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20):
明基17'液晶,高压板C5707短路,可以有那个型号代换啊?

网友:
C5706 C5707  一般换后检测 0.22 200V 电容 与 高压变压器的引脚虚焊

网友:
C5707是一个高速开关管,只在你用一个高速开关管都可以的

网友:
用D882就可以呀,装的时候注意管脚位置,C5706与D882的位置是反的

网友:
5706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