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t5800 待机电流是如何产生的(max1632)

楼主(2009-04-20):
开始的故障是有一个电容短路了,焊下之后插电源不短路了,但是无待机电流,主板上有很小的嗡嗡声,按开机键之后,嗡嗡声消失了,电源开关 上有3.3v,5v没有。max1632 max1718已经换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四五年前机子
机器已修复,仅仅就是那个短路的电容坏了,其他都没问题,没有待机电流是因为稳压电源不知什么原因显示电流为0,实际上有电流0.06,所以一直在查为什么没有待机电流,白忙活了两天

网友:
1632的工作条件还差哪些?

网友:
1632的3.3v和5v都出来了,可还是没有待机电流,板子还是有很小的嗡嗡声,声音很小,要贴着耳朵才听到 ,该查max1718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