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寸单显中间一道垂直亮线

楼主(2009-04-20):
9寸单显开始屏幕抖动,后来中间一道垂直亮线,更换了行输出3级管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急啊!

网友:
你检查一下行管到偏转线圈的电路/

网友:
你拍下显示器看有未有好转,看是不是虚焊。对于这种问题,容易的就是虚焊,复杂就挺让人烦恼!

网友:
应当很简单的,行高压都是好的,只是偏转没有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