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派VE710B偏色。。

楼主(2009-04-20):
优派VE710B 偏蓝色。。是不是缺红呢????VGA线是好的。。。。。是驱动板的问题。。
驱动板的问题应该如何去查呢。。。。无思路!!!谢谢高手请指点。。。。
求助

网友(2009-12-04):
是一开机就偏色?还是等待一小段时间后才偏色...??
(1)检查看下调出菜单---->看颜色是否正常? 若菜单功能颜色显示一切正常,请检查VGA信号接口电路等.
若试过N次一开机就是一直偏,重点试着更换MCU程序,以及利用万能板点下屏看下...

网友:
这个问题是程序出错了
需要进工厂模式

网友:
查R G B 的对地电阻,正常情况下 3根对地电阻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