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的问题,南北桥可能都坏吗?

楼主(2009-04-20):
最近一段时间,总是修一些疑难杂症的主板,
瞧,今天又收到一块DELL主板,看上去是英特尔的主板,型号为D865GVDS。
拿来时主板靠北桥烧断一跟线,而且北桥发烫,
把桥拆下,补线将桥更换,
工作完成,通电测试,
南桥旁边又爆了一个管子,型号为A49AB FD……后面的看不清了,
于是随便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型号,将其更换,
主板正常通电,可是南桥又开始发烫了,而且很烫,
郁闷呀,
不会南桥也坏了不,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为什么呢?
受伤,“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郁闷呀!!!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南北桥同时坏,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南桥缺电压引起的发烫,可能是你换的那个芯片不对,或者还有其它MOS管坏的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吗?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MOS测量过了,没问题。
为什么会引起发烫,
但是有的管子是可以带换的,
这个还不晓得,实习中,测试一下

网友:
对了,忘记补充一点了,
“一般情况下”,证明他还是有可能都坏的。是吗?

网友:
把MOS管从换一个你量一下他的电压看正常吗

网友:
测量一下南北桥供电的阻值,还有3.3V对地的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如是插上电没有触发就是南桥坏,能开机南桥烫则可能是供电不正常但也不排除南桥坏

网友:
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都是南桥旁边的MOS管出现问题造成的..........查下那MOS管是否正常!!!

网友:
这是Intel的板子!还真没见过桥坏的!

网友:
估计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中..........................................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