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BGA后的主板会变软??

楼主(2009-04-20):
加焊后主板会变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主板

网友:
不仅仅是变软
而且轻轻一扭,还 咯吱咯吱响

网友:
老大能不能防止呢??

网友:
做南桥一般很少变形成功可能性大,做北桥主板就会发出咯吱响,成功可能性小,还未找到方法解决,不知哪位高手能提点建议

网友:
北桥的位置处于中间容易塌陷 主板就变形了呵

网友:
变软主要就是PCB材质的问题
另外,PCB变型,原因有很多,我总结了几点
1.PCB本身材质差
2.作BGA时没有作支撑,或是夹具使用不当
3 PCB板在layout的时候,由于排的线路不规则,所以导致散热程度不均匀,导致主板的各个部分有不同的受热膨胀系数,所以变型。
4 PCB在作BGA时受热不均匀

网友:
这个问题问老大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