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1800 密码?

楼主(2009-04-20):
一台东芝老本 型号为东芝 satellite 1800,开机显示后到password= ,怎么才能去掉这个密码?再显示这个之前按F2没用 试过别的方法也没有 谁能指教下具体方式 谢谢

网友:
解密吧.找专业维修人员?看来你不是修本的了.

网友:
看下内存贴纸下面有没两个点时清楚密码用的 要么就用解密狗来解密了

网友:
谢谢三楼的指点 我明天看看
二楼的如果是专业人士为何不指导一下呢 论坛如果都像你这样 你会在这里呆么

网友:
实测发现内存贴纸下面的点其实就是电池接线点背面 这个方法没有效果 借了个解密狗也没成功

网友:
呵呵!你借的是什么解密狗啊?要东芝专用的啊!很管用的你化上1块钱就可以自己做一个。你只需要9条连线一个打印接口,按顺序连起来1-10 1-5 2-11 3-17 4-12 6-18 7-13 8-14 9-15用导线连起来,先接到笔记本的并口上再开机就可以自动清除密码。此法只针对东芝的机器。你可以试一下。我就是自己做的。

网友:
东芝解密狗2个做法,楼上的怎么就提供一个了?

而且解密狗对于大部分的东芝笔记本不适合,还是使用编程器解密

网友:
1800把电池拔掉就可以解密了

网友:
最好用东芝专用的解密狗

网友:
用的是东芝的解密狗 不行 放电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