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7e显示器会自动关机

楼主(2009-04-20):
一台hpw17e会自动关机,且按开关键不能开机,按其它按扭还能开机,我拆开来看了,没有明显的故障,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换按键试下行不行!要是不行的话驱动板坏了!

网友:
我换了按键,问题依旧

网友:
刷个程序,再试驱动板.

网友:
怎么刷啊,我只是菜鸟

网友(2009-07-01):
查驱动板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按开关键不能开机,按其它按扭还能开机???
有这功能?
可能MCU乱了,建议刷。

网友(2010-05-17):
各位阿   我也遇到了 一个这样的显示器 但是开关电压不正常 !!!!只有 0。7v!!!!!

网友:
刷下MCU 要是还不正常 把驱动板换掉

网友:
上次有个机器虚焊也会供电不足,MCU坏也会这样

网友(2010-08-14):
先全部换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