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22CH机器不能上网

楼主(2009-04-20):
接了一台SONY C22CH的机器。除了不能上网之外。无其他任何问题、我
换了网卡芯片和隔离变压器
还是一样的现象,不过有时偶尔会出现一下链接的现象。但是也连接不上。哪位高手 指点一下,急啊。
芯片

网友:
打一下对地值 估计是南桥有点虚了吧

网友:
南桥虚焊会出这种问题啊,那我明天先焊一下南桥试试看

网友:
看看这个机型有没有支持底座?? 如果有的话应有一片芯片是负责底座的RJ45接口和本机RJ45接口的切换!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