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0le 出现有时候会卡纸 代码13.5

楼主(2009-04-20):
hp5100le 出现有时候会卡纸 代码13.5 不是每次都卡纸的,硒鼓已经换过 看很多资料上说是ps1307传感器的问题,也不知道哪个是。都清洁了一遍。定影器换过新的也不行。求教高手!!!!!
还有很多人说是硒鼓的原因。换过新的不行啊

网友:
看看,是卡在哪个位置,

网友:
看纸张卡在哪个部位,一般是传感器不良

网友:
报13.5故障就是加热组件上方的一个传感脏了,拆出来弄干净就好了。

网友:
13.5是纸张延迟堵塞在定影,检查PS1306 在定影那个地方,但搓纸轮,分页器不良或分离器 定影膜不转都会卡纸

网友(2009-05-30):
定影器那里有一个感应器!!清干净就可以啦!!!

网友(2009-07-04):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page=1#pid805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