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开机一会就跑00,无其他显示代码,试问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9-04-20):
有人说这个代码是没个过“CPU”,我确实也怀疑是的,因为我的CPU座已经松动了,请问如何压CPU座子?
cpu

网友:
我在山村修电脑
压CPU座,就是启动时用手压住cpu风扇座,一次不行再试一次,但记得按重启键哦.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 你可以用在压北桥上

网友:
测试卡跑00的确是CPU没有工作,不过会造成CPU不工作的因素就太多了,强烈见义在按CPU座前先看看CPU供电,时钟,复位等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由其是供电,因为它的不正常可能会直接危急到你的CPU!!!我想一块一般的主板和一棵与相配的CPU谁也难说谁重要!!!

网友:
先用假负载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刷BIOS吧

网友:
跑00的确是CPU没有工作,先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CPU坐问题!!

网友:
462的主板跑许多是BIOS坏,还有IO

网友:
用手按着CPU看下。,应该是CPU座松动或者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