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修复升技IS7跑26显示一下后重起一例

楼主(2009-04-20):
今天在一个收废品垃吸堆里拿到一块升技IS7,865大板,还值点钱,于是30块钱买下!拿回家,一看IO动过,测了几组电压没短路,通电测试,不能触发,手摸南桥,发烫,拆了网卡芯片,还老样!直接杀桥了,,,辛辛苦苦搞了15分钟换了一个EB南桥,冷却后再通电,还老样,不触发,这时摸南桥不烫了,有点晕~~想到IO是人家动过的,是8712的IO,仔细一看,IO换得不怎么好,几个脚还脱焊,这时小脑有点起怀疑心,记得以前修过这种板好像不是8712这种IO,于是在仓库找了好久找到这种坏板,一看,果真不出所料,IO是83627HF的,呵呵,以为出太阳了,一换上去,再试机,不能触发,有点晕~~因为本人换桥经验还可以,成功率很高的,桥在别张块上是好的!于是还是考虑怀疑心IO,触触发排针,68脚有跳变,但72脚不拉低,直杀IO,再换了一个,呵呵,可能开机了,正常跑码,以为成功了,上硬盘要走下系统,想不到的事来了,C1-AF-C3-26,显示显卡BIOS信息后主板断电重起,C1-AF-C3-26老这样反复重起,,晕晕~~~头绪有点乱,仔细检查全板,都没发现异常情况,有点想放弃,又有点不服输,想想在以前的维修经验里,自动反复重起好多都跟IO和外围有关,再一个平时大多配件都是拆板的,不排除零件坏的可能,于是又从一块确定好的板上拆了一个IO下来,直接换上去,再次通电,,C1-AF-C3-26-FF正常!不重起,不掉电了!呵呵,
      在平时维修中耐心跟细心并存,希望这个小经验在大家以后维修这板的时候,少走弯路,我是在主板基地长大的菜鸟,基地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一起加油!让基地的每一条经验都将是你以后修板最佳的捷径!!~~

网友:
io会引起跑26重启啊,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对了网卡会引起南桥发烫!是什么原因啊?